求助小米游戏本BM5104 CPU旁边电阻阻值,有一样机器的兄弟帮帮忙

楼主(2024-07-10):
  小米游戏本版号BM5104.故障是开机掉电很快,怀疑后级有短路,万用表量到3.3V转换电压短路,用烧鸡大法发现CPU发烫,在拆CPU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电阻搞移位了,现在求助手上有这个主板的兄弟发一下这个位置的图片及电阻的阻值,谢谢了。

网友:
兄弟能帮我看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吗,这个点位图看不清楚位置

网友A:
我这版号跟你一样的,VER 1.5  高清图跟上面的一样的  板载量的 不一定准  自己找个有图纸的机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版号跟你一样的,VER 1.5  高清图跟上面的一样的  板载量的 不一定准  自己找个有图纸的机对下

谢谢了兄弟

网友(2024-08-09):
兄弟们修这种机器又换CPU又换EC又没有图纸。真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