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修成这样p950hr收多少合适?顾客要不要告诉顾客?

楼主(2024-07-11):
搞了1天时间测试没问题才飞线做好隔离,补好MOS管,开机测试正常,难得碰到这样还没烧核心得机子,测试CPU供电阻值才1.2欧,7700一般有2欧以上,还没见过1欧的,以为坏了,而且之前裸板测试,CPU温度高到直接断电,开机几秒钟就烫手直接断电,(估计是BIOS问题)后来上散热开机卡电流2安不动,刷BIOS后已经正常使用,测试没有问题,不知道能保多久,

网友A:
这写的啥?没看到分析故障啊

网友:
机器修好不给保就行了,不然还要亏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写的啥?没看到分析故障啊

你没搞过维修吗?这还看不出来是烧隔离MOS管吗?,还有显卡供电管啊

网友:
给客户说明白,保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内再出问题就要换板了,到时补个配件钱,人工费就免了。这样皆大欢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搞过维修吗?这还看不出来是烧隔离MOS管吗?,还有显卡供电管啊

内容太简短了,干干巴巴,图片占了99.999%。更偏向记录,失去了分析故障的意义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太简短了,干干巴巴,图片占了99.999%。更偏向记录,失去了分析故障的意义加油

最简单的隔离问题啊,没必要再说一遍吧,这个主板也没图纸,参照料板和690e的24780飞线改好隔离,记录一下也好

网友C:
把CPU的性能限制一下,调到百分之八十,散热也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CPU的性能限制一下,调到百分之八十,散热也会好很多

用什么限制?xtu吗?不太现实,BIOS里好像限制不了

网友D:
保护隔离管不安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限制?xtu吗?不太现实,BIOS里好像限制不了

在控制面板里面,电源,性能那一栏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管不安装可以吗

不行,
那样用电池的话,灯不会灭,电池满电就是一绿一黄,不是满电就是两黄灯一直亮,使用倒是没影响

网友:
nv比intel好,MOS击穿核心都没有挂。这样改需先和客户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管不安装可以吗

我以为你没有安装隔离管,看清楚后发现你隔离管翻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你没有安装隔离管,看清楚后发现你隔离管翻过来了

这样装很方便焊接,加转接板又太厚了,这样省事80安的管子,应该可以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