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 15 2020 3芯 11v 电池改 4芯15v 电池?

楼主(2024-07-11):
如题,15寸大空间,突发奇想,怎么利用这空余空间呢?改成4芯电池。由于电压不同,肯定需要改主板,但没资料,大家给个思路呢?

网友:
难不成能直接上4芯电池吗?不敢啊,万一烧了呢

网友A:
确定直接上,自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直接上,自适应。

误判了,电池识别电阻。

网友:
上面的判断是错了。主板上有识别电阻,否则虽然可以工作,但是公共点电压不同,特别是用电池是发热速度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