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体机电脑里面有张显卡。显卡

楼主(2024-07-11):
这个一体机电脑

里面有张显卡。 显卡拆掉后,一体机屏幕就不显示了。
把HDMI 先2头 插主板上2个接口也不行。

怎么样才能不用显卡,能点亮一体机这个屏幕。

网友A:
CPU不带核显怎么插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带核显怎么插都没用

带核显的 笔记本CPU

网友B:
是组装的那种一体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组装的那种一体机呀

是的,是吖,麻烦吖。不装显卡 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