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宝德PowerLeader PR1280S服务器,主板超微X11SSL-F点不亮,但管理IP可以进。

楼主(2024-07-11):
如题,上电后自动开机,但无显示,按电源键4秒也可以关机。更换普通DDR4内存无效,CPU没有条件测试。但是这条ECC内存插普通电脑上,触发后就掉电。测量CPU附近只有一个0.9V左右电压,内存供电约0.05V,CPU主供电为0V。

网友:
沙发,用其它电脑,连接管理网口,可以进入设置,但是显示的是电源关闭状态,点击开机,无反应。求大神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4-11-21):
问题同上,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