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华硕超导板

楼主(2024-07-11):
      得一主板——华硕B85-PRO GAMER卖主说:有时能亮机而且正常使用,但偶尔会开不了机,风扇反复转转停停。我想着大概率是ME供电问题,害怕因ME供电问题导致桥挂在我手里,拿到这块板子后,不上电,首先测南桥芯片上的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测到与+1.05PCH供电直连的4颗电容对地阻值为2,哎,南桥挂了,就可能是ME供电太高而挂的吧?       既然板子已经不行了,就死马当作活马医,无妨先改了ME供电电路后上电试试,便按照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5592-1-1.html中的方法改了电路。上电触发,居然进了系统。

       疑惑是不是改了电路顺便把桥电容准短路的问题也顺带解决了?看了下点位图,这个猜测根本不正确。那么关机取下仅上的两个配件——CPU和内存,拔掉所有连线,再测那4颗电容,居然对地阻值为0了。

       是不是桥已经挂掉了?再上电触发,依然能够进入系统,运行20分钟,依然没死机;反复重启,依然可以。
       这板子难道是一张1.05PCH供电超导板吗?这个情况超出了我的认知,朋友们怎么看?
       目前这板子将不会出售,用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实在不可思议。

网友:
好奇  现在技术这么牛了 么    桥对地0??

网友(2024-09-01):
这块板子最终还是彻底挂掉了,今天尝试找到对地阻值为0的原因,没给桥加散热,大意了,手碰到被烫一下,已经不再亮机了,触发反复重启了。

网友:
超导走火入魔了

网友(2024-10-19):
学习总要付出点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