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3842的输入电压不稳定

楼主(2024-07-11):
电动车充电器使用XED326T+KA3842A 方案。我却没有找到此方案的电路图,一般都是3842+双运放结构的,我是新手如此就更迷惑了。

实测 3842的7脚12~14V不稳定。细节描述如下:
1. 单独给3842_7脚+18V,结果是 8脚4.98V;4脚2.1V;其他脚低电。能出5V 3842大概率是好的吧
2. 通过图二PCB上的走线,3842_7脚的启动电阻,疑似是56K(实测46K),与一般150~200K差距有点远呀。并且走线是到光耦2,是否46K就是启动电阻啊?
3. 3842_5脚接地,怎么直接和3842_2脚VFB相连呀?

通过网上学习我尝试的一些动作以及以上我的一些疑惑,我看到芯片输入端不稳定一般建议查 3842_7脚相连线路。应该也就是 ①起动电阻(150K~200K)+100uF/50V电容 ;②整流二极管+2Ω电阻到变压器。如此外还有需要注意的点吗?
请教大家解惑啦谢谢。

因为我没有备料可以直接替换测试,等找到其他充电器吧。现在 我先研究理论上排除检测流程,嘻嘻。

网友:
测量一下100uF/50V的容量还正常不,或者直接更换一个

网友:
对!先不管启动电阻,查供电脚的电容。

网友:
分析该电路。光耦2为开机光耦,光耦1为稳压光耦,必须将充电器接入电瓶,3842才能正常工作,7角电源不稳。接上蓄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