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5511电池可点亮充电点不亮键盘灯亮

楼主(2024-07-11):
电池可以正常点亮,但是插电就是键盘灯亮屏幕不亮,充电开始三秒电流可以上2a,但后面自动掉电到100ma,手动按开机键同样结果,怀疑是cpu分压电阻出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
这款啊,估计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建议查一查隔离保护电路,或许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