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SN-Q31C奇怪问题

楼主(2024-07-11):
惠普HSN-Q31C奇怪问题,版号是DA0X9QMB8D0奇怪问题,开机进系统会死机,会不定时重启。论坛有说开机的3v电容漏电,的我想我的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应该不会是这个故障。按照正常的思维啊,amd高温,就重值了cpu,还是一样,按照论坛里的说法我把开机电容也去掉了,还不是不行。下一步就试试那两个电阻的,有人说那个电阻阻值变大,换一个10k的。我试试再说。

网友:
怎么样了?我的是会死机

网友:
现在是单独用适配器可以了,用半天也不死机不重启 ,单独用电池还是会死机会重启。

网友:
那个地方两个电阻 我测量一个800k一个2k我就换了800k的换成10k了,单独用电源不死机不重启 ,但是单独用电池还是会不定时死机重启。

网友:
我又加焊了EC还是  单独用电池重启

网友A(2025-01-23):
哥们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最后修好了吗、

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