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自己的笔记本HP D3V G4突然大短路维修主板号HP G4 01015gl00-388-g

楼主(2024-07-11):
红圈位置烧的
新手教程! 修的主供电17-19V的供电问题和大短路!
笔记本一年没用,今天开机就是大短路了!以前还好好的!坑的一批!拆机过程中开机按钮模块的接口贴纸还掉了,其他也在摇摇欲坠!有些年头了懒得修了都!

大短路一般都是烧机无脑烧!  可是我1V 3A烧了半天一点热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姿势有问题!HP G4 01015gl00-388-g点位图在论坛下载的!只有点位图没图纸,烧不出来也就懒的加A数了!怕加到5A把主板都击飞了!那么看点位图修吧!DCBATOUT位置大短路,一步步查下去看看连接点和公共点!

第一,找到找到公共电,这个主供电没有电感,他又不是3-5V待机供电,他是给芯片和主电路提供17-19v的电压!只有公共位置,有几处PJ开头的!上面有一陀焊锡!我们一个个去掉即可!没有吸焊锡条,用电线铜丝脱锡一样的!终于脱焊锡PJ8的位置就好了,不短路了!一般就是电容问题,要么就是上下管,我们先拆电容,上下管旁边的电容刚拆一个就不短路了!一般短路都是电容问题!要记住哦!PC192    CHARGER_SRC! CHARGER_SRC是主供电DCBATOUT的公共连接点!不知道干啥用的,主供电分支还挺多的,能烧机解决就尽量用烧机大法!跑图修挺啰嗦的!有意思的是主供电是给待机3V5V提供芯片电压的!不知道烧下去会不会把待机也烧残疾了?
时序开机步骤应该是 先有主供电17V--然后给芯片和mos供电---才会给出3V5V的待机电压--才能开机,差不多就这步骤!
红圈位置为烧掉的

好了修好了!开机开几次又开不了!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又犯大病了?算了老爷机了,懒的折腾了!没图纸的情况,点位图修起来累上天!这电路设计有毛病!一直烧主供电,供电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谁解释下?难道是HP机子的通病?

HP G4 01015gl00-388-g点位图.7z

网友:
为了避免新手踩坑,大短路或者小短路,或者0低电流待机!都是供电或者主供电问题!大短路除了5A!3A一样会形成大短路!具体看可调电源的指示灯,而不是看几A!有的短路会亮红灯提示。或者语音鸣叫,我的就是鸣叫提示!

维修思路!短路问题,第一步一开始就是找公共点,一个个去断开,断开哪个不短路了,就是哪里烧了!再慢慢拆,而不是一开始乱拆!凭感觉修!
有的主供电没有电感给你撬的,3V 5V供电才会有电感给你撬开,查询前级还是后级的短路问题!前后哪里短路分清楚很重要的,那就是缩小查询范围,你不可能把3V-5V供电全拆个遍吧?分支很多的!而且别觉得修好短路其他就没问题了!有些短路也会间接烧别的东西!

没图纸那没办法直接烧机,有图纸或者点位图,我们3A如果烧不出就不烧了,看图修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