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932不开机 挖板板层飞线维修

楼主(2024-07-11):
    型号:A1932                        版号:820-01521-02
    故障:不开机
  拿来说是不开机,直接通电5V 17ma,2个都是。
外观没看到进水什么的,各大电感 公共点 硬盘供电也没测到有明显短路的,测PPBUS_G3H发现只有4v多,阻值好像也正常,应该是12V多才对,Q7030 G极没测到波形。

  前面CD3215周围一顿打值没发现明显异常的.测下CD3215的3个LDO 3.3v 1.8v 1.1v 都有

  PPCHGR_VDDA 5V 也有,前面5V没升压,U7000也应该导通管子,PPBUS_G3H升压到12V才对,换了一个 ISL9240HI 还是一样,在测的时候发现F7000对地短路,这里电池接口咋短路。

  直接烧发现发热的地方与图纸上的元件对不上,PPVBAT_G3H_FUSE相连的电容 管子都不热,发热的元件与F7000根本不相连

  应该是板层内部短路了,苹果板层短路外观看不出来,如果是其他游戏本外观基本上有很明显烧糊的痕迹,这种外观看不出来的先用炭笔做个记号,省得挖多了,正好在WIFI旁边,估计也烧了,直接全拆了

  小件拆了,挖到中间第4层就有烧黑的了,

  挖干净后F7000已经不短了,线头刮出接好。

  涂好油墨固化好,把上面元件补齐,通电试下已经可以亮机了,

                                                                                                    原来的WIFI模块装上去不亮机,肯定坏了,料板上再拆个WIFI 值好锡

装好WIFI

这里看起来洞很大,是显微镜放大的效果,外观有少少影响

这下进系统可以认得到,其他功能也正常到此修复结束。

走过路过的各位坛友麻烦给我加点分。

网友:
这就是技术了

网友:
这个要紧喔

网友A:
我也有一块烧成这样,没这技术挖和接线。

网友:
楼主帮修,多少钱

网友:
外观没办法弄,反正同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烧成这样,没这技术挖和接线。

这种你你得先测测大件坏没,大件坏了就没必要弄了,也是看运气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电路板处理也很干净。楼主是追求完美,客户送修的电脑就当是自己电脑坏心态来维修。职业操守可嘉。

网友:
就这飞线技术,太六了

网友:
神经外科手术一样的难度!

网友:
这个是真的牛逼

网友B:
楼主你是有走线图吗 怎么看挖空后线路怎么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有走线图吗 怎么看挖空后线路怎么连的

手机才有走线图,笔记本就鑫制造华为笔记本有,这个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才有走线图,笔记本就鑫制造华为笔记本有,这个修多了就知道了。

感谢

网友:
一看就是手机电脑都修的专家,手工好得很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下了,感谢分享经验方法

网友D:
挖板的都是牛X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板的都是牛X的技术。

你的分咋那么多,给我加2分呗

网友:
这种你你得先测测大件坏没,大件坏了就没必要弄了,也是看运气的

网友:
大师级维修,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牛人!赞!!!你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这个真牛叉

网友:
挖到第四层!真不知是怎么操作的!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WIFI 居然没加密

网友E:
楼主牛B!萌新请问一下挖板层要用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B!萌新请问一下挖板层要用什么工具?

显微镜 手术刀 打磨笔 飞线

网友:
技术不错!这么难修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F(2024-08-21):
我想问一下,下面的版层线路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下面的版层线路是怎么看的呢?

PCB板都是一层一层压一起的,比方说笔记本如果有11层的话,烧毁了刮开后数下到了第几层,断的线头一般都在对面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板都是一层一层压一起的,比方说笔记本如果有11层的话,烧毁了刮开后数下到了第几层,断的线头一般都在对面接上就行了。

感谢回复,谢谢,有机会试试,很多时候直接放弃维修

网友:
技术真好,学习学习

网友:
牛,这板子有内层走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