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请问一下桥待机供电是哪个?
vcc1v8?还是vcc18-pch?
App
问题

网友:
看了图纸,是先有vcc1v8,然后由vcc1v8pg开启vcc18pch.但是vcc1v8的开启是slp_sus_n,这个又是由桥自己发出来的。rsmrst也是由这个控制,那么这个桥还需要哪个条件? 3vdual pch是有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经你们不水积分的机会不把握。不需要你们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