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绝世高手看过来,判断台式电脑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4-07-11):
台式电脑配置:CPU 3950X 16核32线程频率是3.5-4.2  内存32g 频率2133 硬盘 西数SN850 500G (支持PCIE4.0但跑分4k出现问题) 显卡 750ti 接4k60hz显示屏

笔记本电脑配置:CPU 5900HX 8核16线程频率是3.7-4.5 内存32g 频率3200 硬盘 三星980 1G(只支持PCIE3.0但4k跑分比SN850高,见图片) 显卡 3070移动版 接4k60hz显示屏

出现问题:台式电脑在用股票软件时,双击页面,返回会卡顿延迟,具体表现就是操作切换另一个页面时出现一块块的卡顿(附件1),但是笔记本用同样的软件切换页面是很流畅的(看附件2)

网友:
笔记本比台式快?我都笑了!我不太懂软件,也就偶尔写写软件而已!台式机问题很好测试的!我也炒股!炒股软件不是几百块破机器都能跑起来吗?有难度吗?
先二话不说刷个系统,你怀疑显卡问题,要么换个显卡测试,要么用核显测试,没显卡也可以,显卡不打驱动测试,你驱动不打上,独显就不会完全运行!其次就是硬盘,固态硬盘坏的几率也是高,硬盘都没问题的话,就剩下主板了!有些时候主板问题会死机,卡顿是少的离谱的,主板我是觉得不太可能的,毕竟主板供电要求极高没出问题你老早死机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系统问题。我把WIN10系统升级为WIN11系统,完美解决卡顿问题了,什么原因就不懂了。

网友:
750 TI这个似乎

网友A: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win10系统升级成win11了,就不会出现软件卡顿状态。但是具体原因是为何,我也不懂。

网友:
虽然台式机显卡比较差,但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哈。台式电脑用久了真的问题不断,前段时间电源坏了,经常自动关机进不了系统,经过一个月才弄明白j,一直拆啊,装啊,还是水冷机,然后把电源返修换了个新的,自动关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操作软件不顺畅的问题一直存在,也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昨晚升级了win11系统,该问题就解决了,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问题下面应该再加一条: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win10系统升级成win11了,就不会出现软件卡顿状态。但是具体原因是为何,我也不懂。

这不就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系统问题吗

哈哈哈,我升级系统后解决的是股票软件界面操作卡顿的问题,现在页面切换很流畅了。但是依然无法改变用台式机3950x解压缩文件、跑内存测试要比笔记本慢的事实。说实话AMD CPU在兼容性方面真的很差,是方方面面的不兼容,一是内存超频容易出现问题、二是固态无故降速、三是显卡掉驱动、四是对一些应用的不兼容,比如试过开EXCLE时打开就自动关闭,但是英特尔电脑就不会出现自动关闭。你就说我一个16核32线程的台式cpu,压缩文件还没8核 16线程的笔记本cpu快,我要这个干嘛。。。哎

网友:
这肯定是系统问题,倒是你这内存延迟,这都超过100了,明显延迟爆炸好吧,频率也不正常,虽然你内存延迟高不至于带不动一个股票软件,但是你这内存还是得调整下

网友:
楼主是文科出身的!!

网友:
试试看纯净版的

网友C:
不用修了,股票都是10-20的涨幅,随便买几台备用,不好用就换

网友:
股票软件要求不高,又不是玩大型游戏,查一下别的原因

网友D:
还有就是要看你这个上传的视频还要扣积分太坑了

网友E:
钻牛角尖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要看你这个上传的视频还要扣积分太坑了

不是吧,我第一次发带视频的帖子,本来录的视频,但不支持本地视频,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牛角尖的帖子

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被这个卡顿的问题困扰了一个多月了,期间电源坏了换了一个电脑电源,又以为是CPU、内存、硬盘故障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卡顿。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清楚我说的卡顿,我一点那个界面,就是切换到另一个画面,在切换画面中,图像是一块块出来的,不是同时出来的。实在没办法,我还跑去AMD的服务支持求助了。
最后实在没招了,就把win10系统升级到win11看看,竟然解决了。我自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然后还发现win11实在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修了,股票都是10-20的涨幅,随便买几台备用,不好用就换

哈哈哈,你是炒股高手带带我。我也想换,现在手机屏幕坏了都没钱修

网友:
主要是最近行情不好  ,自动给你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win10系统升级成win11了,就不会出现软件卡顿状态。但是具体原因是为何,我也不懂。

兼容性吗

网友:
不是啊,我笔记本用的也是win10,就没有这个问题。玄学。大概能猜到的是win10如果用久了就可能出现卡顿的问题,要重装一次比较好。

网友:
电源模式改为高性能试试

网友F:
没错我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U盘做系统吧,试一下说不定有惊喜。用个可靠的U盘做系统

网友:
就没人觉得是驱动的问题吗?换系统能好,驱动可能性很高。

网友:
换几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
其他都正常,就这软件不行,就得考虑软件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我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高手,你倒是帮忙分析一下啊,虽然我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可能bios设置有问题,没有设置成最优

网友(2024-09-09):
系统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