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60掉了个三极管

楼主(2024-07-12):
有人知道这个管子型号吗

网友:
猜测和旁边是同样的

网友:
先上个7002

网友A:
2N7002是一种N沟道MOSFET,适用于表面贴装(SMT),其关键参数包括:

漏极电流(Id):最大值为280mA。
电压(Vds):最大值为60V。
开态电阻(Rds(on)):在Vgs=10V时为5ohm。
阈值电压(Vgs th):最高值为2.5V。
封装类型:SOT-23,这是一种常用的表面贴装封装形式。
功耗:0.2W。
工作温度范围:-55到150°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N7002是一种N沟道MOSFET,适用于表面贴装(SMT),其关键参数包括:

漏极电流(Id):最大值为280mA。
电压(Vds):最大值为60V。
开态电阻(Rds(on)):在Vgs=10V时为5ohm。
阈值电压(Vgs th):最高值为2.5V。
封装类型:SOT-23,这是一种常用的表面贴装封装形式。
功耗:0.2W。
工作温度范围:-55到150°C。

不是7002装上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7002装上没反应

你看下,是不是,不是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