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什么样的烧不出来?

楼主(2024-07-12):
请师傅开导

网友A:
完全 对地  有人叫死短  比如人为把供电跟地搭起来  。芯片自身很少这样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 对地  有人叫死短  比如人为把供电跟地搭起来  。芯片自身很少这样短法

说得这么清楚,之前不大明白完全短路这种说法

网友:
你的线都烫了,板子上都不发烫

网友:
上强度! 5 A不够就10 A! 20 A

网友:
感觉漏铜对地短挖洞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电容被烧穿了!有些烧糊了,也烧机不出来,直接对地!

网友:
完全开路的电路,烧鸡打法少不来。

网友:
松香大法不行吗 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