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B350M BAZOOKA重启电脑后日期和时间就被重置问题

楼主(2024-07-12):
    最近碰到一张V星B350M BAZOOKA主板,只要一重启电脑后,日期和时间就被重置成出厂时间,但BIOS里面设置成简体中文却没被重置成English。这怪问题无语了。主板的3伏电池,和相关电路都排查过没有短路,VBAT也有2.8伏的电压。CPU的AL15引脚也有1.5伏的电压。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麻烦留言说下。

网友A:
BIOS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先刷一下看看

               已刷。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B(2024-09-07):
故障解决了没有?是否能分享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
更换一颗BIOS芯片试试哦,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差不多的情况,最后更换BIOS芯片修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比校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解决了没有?是否能分享下如何解决的?

后来当半废板卖掉了,没精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