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14 gen1刷BIOS后无法开机

楼主(2024-07-12):
某次用CH341A刷了BIOS,再开机就开不开了,重新刷了好几遍最开始备份的BIOS还是这样。
目前的情况:接上电源后电源灯会闪3下,按开机键毫无反应。

网友A:
备份没弄好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没弄好型号吧

应该不会,flash是MX25L25673G,32MB,一直用的NeoProgrammer自动识别的,不知道是不是EC或者其他什么芯片出故障了

网友B:
找别人 重新刷一下吧.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没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别人 重新刷一下吧.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没刷好.

应该也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手头还有一台同样型号的T14,一直刷着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