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一个笔记本使用中烧掉了

楼主(2024-07-12):
版号DAJW8CMB8E1 REV:E
故障 内存供电上下管烧掉了,内存条也烧掉了,充电器也烧掉了。
目前测试触发正常,待机3.3V和5V正常,测试无短路后购买上下管换上了
当前触发无内存供电,继续测试内存供电的取样阻值只有10几,判断内存供电芯片也坏了。
继续采购内存供电芯片,害怕CPU坏,很无语

网友A:
不用怕,内存供电击穿百分之90的CPU都坏了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A:
不用怕,内存供电击穿百分之90的CPU都坏了

已修复,购买笔记本充电器,购买内存
换了内存供电芯片,上下管,内存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