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删除空文件夹提示“文件夹正在使用” ......

楼主(2024-07-12):
文章的重点在于介绍如何找出占用程序。

症状:
  明明是一个空文件夹,但是删除时却提示“文件夹正在使用” “操作无法完成,因为其中的文件夹或文件已在另一程序中打开 请关闭该文件夹或文件,然后重试。”。
  这种情况碰到很多次了,每次碰到都在想如何确定是哪个程序占用了呢?今天刚好有幸又碰到这情况,于是下定决心来研究一下。

解决办法:
  方法一
    重启电脑。

  方法二
    不得不说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重启电脑,或通过重启电脑来解决,有时候即便重启电脑也无济于事。
    使用系统自带的“资源监视器”来查找占用文件夹的程序。
    打开资源监视器的方法:任务栏点右键 -> 选“启动任务管理器” -> 切换到“性能”选项卡 -> 点击下方的“资源监视器”按钮。
    比如有文件夹名称为“abc”,然后在“abc”下建立个文本文档并打开,这时候再删除“abc”,会提示“文件夹正在使用”。
    使用方法如图:

  方法三
    使用第3方工具“Process Explorer”,使用方法如图:

网友A:
重启一下那个什么 explorer 管不管用

网友B:
写个批处理:
all.bat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taskkill /f /t /im explorer.exe
exit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病毒藏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那个什么 explorer 管不管用

不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个批处理:
all.bat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这种操作还就算了吧,重启电脑不比这好的多。

网友(点评):
重启电脑?重装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还就算了吧,重启电脑不比这好的多。

嗯,你年轻有的是时间,这操作只要1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写个批处理:
all.bat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这个也是重启资源管理器,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年轻有的是时间,这操作只要1秒

这操作1秒,你电脑不要用了,杀敌3000自损800,难道你发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重启资源管理器,不知道有没有用

前一条@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可没那么简单,不懂可以 taskkill /?,也可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你年轻有的是时间,这操作只要1秒

文章的重点在于介绍如何找出占用程序。

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很多,你要有好的办法可以拿出来分享讨论,像前面说的命令懂的人看了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不懂的人刚好电脑又要工作状态,这一弄不被你害死?

批处理中还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taskkill /f /t /im explorer.exe,后面是不是还要运行explorer.exe?
以下为展示代码,实际explorer.exe不可能会运行: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taskkill /f /t /im explorer.exe
explorer.exe
exit

1.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这条命令尝试强制终止当前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的进程。如果当前用户名确实是 Administrator,并且存在与之相关的进程,这条命令会尝试关闭这些进程。

2. @taskkill /f /t /im explorer.exe:
  这条命令会强制终止所有名为 explorer.exe 的进程,包括任何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相关的进程。参数 /t 表示终止进程树。

3. explorer.exe:
  这条命令意图重新启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然而,由于前面的命令已经终止了所有 explorer.exe 进程,这条命令执行时可能没有找到可以启动的进程实例,因  此无法成功启动。

因此,explorer.exe 没有运行的原因是在批处理文件执行的过程中,前面的命令强制终止了所有 explorer.exe 进程,包括当前运行的资源管理器。因此,即使在最后尝试启动 explorer.exe,也无法成功,因为没有找到可用的 explorer.exe 进程实例来启动。

就目前所知启动explorer.exe,只有手动使用 快捷键 ctrl + alt + del 调出任务管理器来运行explorer.exe

我在提出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现在谁电脑没个杀毒软件,用杀毒软件的“文件粉碎”功能即可。

网友(点评):
重启动电脑VS工作状态?

网友(点评):
对世物的判断正确与否取决于认知水平。 一群人生活在深井里,如果你到井里面,好心告诉他 们,天比井口还要大很多,他们一定会说你骗他们,甚 至你有可能会被揍个半死。如果你是生活在外太空的超级 文明人到地球

网友(点评):
运行了第一条后三条就都不会运行了,刚发现,抱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文章的重点在于介绍如何找出占用程序。

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很多,你要有好的办法可以拿出来分享讨论, ...

1 2 对,3不用这条-----Explorer会自动运行。
最后那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DiskGenius删除文件成不?

网友E:
优盘和移动硬盘不能正常退出怎么办??

网友:
感觉好复杂,做为一个硬件维修员表示看不懂,默默学习

网友F:
进PE删除哪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PE删除哪那么麻烦

听你这说话的口气,我就第1个表示反感。

删的方法多了去了。
1. 重启电脑
2. 杀毒软件的“文件粉碎”
......
PE是可以删,简单的问题干嘛要搞得复杂化?就算单介绍删除,也不仅仅是写给维修电脑的技术员看的。
PE是可以删,哪你在PE中找出占用程序看看。
现在的人不看文章。都喜欢张口就来?
章的重点在于介绍如何找出占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优盘和移动硬盘不能正常退出怎么办??

通常可能关机解决。

一般都是杀毒软件在访问,
或是病毒在访问。

如果特殊情况,就可以参考文章找出占用程序,再考虑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2 对,3不用这条-----Explorer会自动运行。
最后那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DiskGenius删 ...

1. Explorer会自动运行?你确定? 只能讲并不是所有情况下Explorer都会自动运行,比如我这为什么explorer就没有自动运行?

2. 做为一个普通用户表示不知道“DiskGenius”是什么,但杀毒软件他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Explorer会自动运行?你确定? 只能讲并不是所有情况下Explorer都会自动运行,比如我这为什么explorer ...

你都知道“启动任务管理器”了,进程里结束那个占用的程序然后删除你想删除的就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Explorer会自动运行?你确定? 只能讲并不是所有情况下Explorer都会自动运行,比如我这为什么explorer ...

写个批处理:
all.bat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taskkill /f /t /im explorer.exe
exit
............错误!!!实际只运行了: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哈哈

网友:
来自: 陕西宝鸡 来自 陕西宝鸡
cmd里运行:
@taskkill /FI "IMAGENAME ne explorer.exe" /FI "IMAGENAME ne dwm.exe" /F /FI "USERNAME eq Administrator"
你看看是不是explorer.exe自动运行
windows10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