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060和2070 s显卡供电不正常该怎么修了

楼主(2024-07-12):
2060显卡的1.8 gpu  闪存  5V 3.3V都正常,PCI—V 没有电压,相连的芯片ALNB OKIC,找不到这芯片资料,叫阿里牛B,OKIC,好的ic吗,
但是找到一个脚位差不多的,叫gs9216,参考gs9216芯片,查到alnb芯片的12V  5V供电都正常,第2脚没有高电平,
第二脚是en正常有3.3V电压,
我可以从其它芯片的3.3V拉一个电过来吗,

第二块2070S,有12V 5V 3.3V,没有1.8V和其它电压,
这个没有1.8V 是不是也要找1.8V的芯片,然后查它的供电,启动脚,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第一个丝印ALNB 芯片型号AOZ2261NQ

网友:
某宝上不是有这个芯片卖的啊

网友:
没有en电压,因该不会是这芯片坏了吧

网友:
我从3,3V 飞一线到en电压脚,还是不能点亮,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干,可以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图纸,参照一下

网友:
首先应该找到2261的PDF.对应查工作条件。如若不行就更换芯片尝试

网友:
还是拿去寄修吧

网友:
我有一张580那个u500主控en开启角才0.8,只要一高负载,它就会黑屏,然后掉电,核心显存1v全都掉,重新启动,它又好了,这个是主控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有点高端  瞻仰一下

网友(2024-08-13):
我这个开启正常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丝印ALNB 芯片型号AOZ2261NQ

同样的芯片 开启正常 vdd vcc都正常 ton也正常 还是不出电压 脑壳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