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主板的硬启动时序图PCIE的复位信号有了,是不是主板基本上好的

楼主(2024-07-12):
差不多所有时序,复位都在倒数第一二步了,
前面检查各时钟 供电,检查完了,才会复位pciE插座和cpu,
然后cpu才读取bios,自检跑码,

那么问题来了,一块不开机的主板,我查pcie复位信号正常,
那么,是不是主板的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的,
因为没有正常供电,和时钟,cpu没发出pgood信号,无法产生复位的,
那么问题来了,有pci e的复位信号,还是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这时该怎么修

网友:
各个主板的时序都有所不同,按时序修。

网友:
刷BIOS试一下,有可能是bios问题,三板斧先用上再说

网友:
先三板斧弄一下……

网友A:
先刷BIOS。没有工具的话,先测全板PG(powergood)信号,从CPU发往桥的,然后才启动显示,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没有工具的话,先测全板PG(powergood)信号,从CPU发往桥的,然后才启动显示,大概是这样。

全板pg信号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