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anon TS3480打印机 不断闪烁黑色墨水指示灯 问题解决

楼主(2024-07-12):
公司的打印机 多功能打印一体机 型号是TS3480 越南造的
最近没墨了自己加了墨水 一直闪烁 "黑色墨水" 指示灯 找了很多Service Tool  的版本 都是报002 errorcode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厉害

网友:
这里持续更新的维修进度 下午等我分够了就去下载咱们论坛里大哥的附件试试看

网友:
ts3480打印机墨水灯闪烁可能由以下几种原因导致:
1. 墨水供应问题:墨盒耗尽或没有正确安装在打印机内,导致墨水无法供应。解决方法是更换墨盒或检查墨盒是否正确插入并重新安装墨盒。
2. 墨水质量问题:墨水干涸或质量不佳,如使用廉价或过期的墨水,都可能导致墨水灯闪烁。解决方法是轻轻擦拭墨头或进行墨头清洁,以确保墨水畅通,并使用高质量的墨水。
3. 打印机软件问题:驱动程序错误或过时,打印队列阻塞都可能导致墨水灯闪烁。解决方法是重新安装或升级驱动程序,清空打印队列,并重新开始打印任务。
4. 墨盒墨量不足,需要更换墨盒。如果使用的是连供,需要将墨盒计数器复位。
5. 墨盒不能被打印机识别。通常是墨盒芯片触点氧化,取下墨盒,使用橡皮擦拭墨盒芯片触点,然后重新插入墨盒。如果还是不能被识别,多数为墨盒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