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简单电路搞晕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4-07-13):
技嘉主板B75M-D3V,反复重启。强行接通绿线,查到故障是CPU_VTT电源没有输出,电路如下,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2.5V基准电压电阻分压得到1.05V,由运放324和场效应管输出驱动。
为查找原因,VTT_EN外接的Q16已经拆掉,TC21也拆掉了,就剩图中简单的电路
但是运放12,13,14脚全部电压为0。
查图上所有电阻阻值正常,也说明运放和场管无短路。运放电源12v也正常,
初步判断,运放坏了
料板上拆了个LM324换上去
开机故障依旧,头大了,不可能那么巧这个运放也是坏的吧,还刚好也是坏这一边?
把上电阻TR64短接,12脚电压上升到2.5V,(说明12脚没对地短路),13脚依然是0V。
这时14脚输出有1.38V,但不足开启场管电压。
大家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运放我不想再换了,估计换了也还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24-7-14 02:22):
已经修好,TR64是坏了,更换就好了。
总结经验:之前在板上测TR64阻值是14K,和图纸的13.7K接近,以为是好的。
走了弯路,换了一次LM324,好在后面预感再换324应该也不行,没有再折腾。
在板上测阻值有时候不可靠。

网友A:
把TR67拆了,看14脚输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TR67拆了,看14脚输出多少

谢谢
0605电阻和电容太小了,拆下来放在手指上,搓一搓直接就不见了:kuqi:真的有点怕拆这个东西。
我直接测量TR64上的压降应该也一样效果吧?假如效应管输入端短路,TR64的压降就等于输出电压,否则压降应该是接近0.1V

网友B:
拆掉324后,看12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324后,看12脚电压多少

上面提到过12V正常。
不过已经修好了,是TR64坏了,之前因为在板上测量阻值是14k,和图纸13.7K接近,以为是好的。
后来发现和2个焊盘相通的可以接个1/4W电阻15K,接上去马上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