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ds2 不能触发,通病

楼主(2024-07-13):
技嘉h81-ds2 不能触发,通病,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有时多按几次,久点能自动触发,检测为pson到IO线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电池座旁断的最多

网友:
我也见过一块,怀疑出厂质量问题,通病

网友:
有好几块都是烧桥的,8系列的烧桥的好多

网友:
好,高手啊,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老板分享。今天刚修了一片。也是这附近断线

网友:
有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断线也会是通病,厂家选择PCB的问题?

网友:
技嘉8系列的油墨可能有问题,大批量的都是在pcie旁边腐蚀断线,我已经补了不下5片了

网友:
大师们都是列文虎克

网友:
这是高手赞一个

网友:
厉害厉害啊啊啊啊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师,赞一个

网友:
老化了吗?

网友:
见过超过10片了  就是这附近短线,GA B85也是

网友:
这算是电路板自动腐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