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C740-14IML 插电池使用偶尔会死机 求助

楼主(2024-07-13):
YOGA C740-14IML 排除了电池,BIOS,充电芯片,操作系统。电池充放电都正常。单插电源一点问题没有。求高手指点思路,谢谢。附点位图纸

c740.iso

网友:
那就代换一下电池试试

网友:
所以 故障呢?

网友:
电池换过了,现象一样,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点位图,下载后是ISO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点位图,下载后是ISO文件

解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