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K453P Alienware m15 Ryzen Edition R5

楼主(2024-07-13):
淘宝买的BIOS.原机跑到1.1A或者1.4A的时候就不动了.在网上下了几个包括是淘宝买的,结果刷上去都是不出显卡供电.
CPU R7  3060-6G显卡 自己刷好几台了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大小写等亮黑屏的故障.查了半天差点误判以为CPU有问题的.因为是二修机上家刷过BIOS.不想动CPU死马当活马医在次刷写自己的BIOS.奇迹出现了屏竟然亮了  实在是神奇啊...

网友:
秒亮,非常感谢

网友:
解决了问题的兄弟给作者加分 点赞啊

网友(2024-08-22):
卡电流1.8A-2A左右,刷此BIOS后完美亮机

网友:
我的也是外接正常   内屏黑 换了也不行   我试试    电源灯2黄7白

网友(2024-10-24):
可以亮机。nice

网友(2024-12-11):
谢谢!一切正常

网友(2025-01-26):
我的g15 K453P开机电流能到3a多 降到1.5,按键盘灯能变不亮,刷了之后亮机了

网友:
好用 好用      特地前来感谢

网友(2025-04-01):
我怎么刷了变成 G15  5515了

网友(2025-05-25):
刷了两个,一个1.8掉1.2不动,一个0.5上不去,换了CPU也没解决 ,这个BIOS刷亮了,点赞。

网友(2025-10-01):
nb反复自检cpu刷这个直接好

网友:
开机卡电流1.8, 1.9A左右一刷就好。

网友(2026-03-16):
显卡不出供电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太神奇了 大写灯亮 不显示 刷了这个BIOS好了

网友(2026-04-29):
刷了  显卡感叹号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