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放几小时花屏,开机一会恢复正常,大概哪里问题?

楼主(2024-07-14):
屏幕放几小时花屏,开机一会恢复正常,大概哪里问题?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机就花屏,背光还抖,有时候等几分钟就恢复正常显示了,然后一切正常,是芯片有问题了还是电容电阻哪个有问题了?这个屏幕写的led驱动板,屏幕背光部分好像是等离子的吧?会放电的。

网友A:
裸板接口拔下吹一吹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其次阳台晒晒主板,先简单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接口拔下吹一吹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其次阳台晒晒主板,先简单的来。

接口都换了。

晒晒主板能好用??

网友B:
开机一会会正常,看看是不是电容失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一会会正常,看看是不是电容失容造成的

应该是芯片问题吧,拆了一个芯片,故障就一直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