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79 G3 8750h 1050ti供电正常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24-07-14):
电流不跳变,插电源0.03安,没有灯会会亮,插电池也不充电没反应,测3.3 5 1.05 1.8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为啥,过隔离后只有16.8v电,不应该是19v吗,测量+pwr_src只有16.7v左右,我把19v短接过来,没任何变化,一样的症状,开机3.v有压降,电流不变

网友A:
这个充电电路是19 V 经过pwm 先转换电池的电压,就是公共点的电压和电池的电压差不多。保护隔离是没问题的。直接短接过来,有可能会烧芯片的。
参考电路如图

网友:
应该不会烧吧,只高了2v,顺便问下是不是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啊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戴尔主板,主板丝印都没有,查个电路太费脑了,比神州难修多了

网友:
测量发现,开机时pwrbtn不跳变,没任何变化.开机键会拉低,断开52脚的pwrbtn脚,单独测量时,EC这边和南桥那边都有3.3v电压,是否正常?按开机键,EC的52脚电压还是没有变化,先换个EC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电路是19 V 经过pwm 先转换电池的电压,就是公共点的电压和电池的电压差不多。保护隔离是没问题的。直接短接过来,有可能会烧芯片的。
参考电路如图

测量发现,开机时pwrbtn不跳变,没任何变化.开机键会拉低,断开52脚的pwrbtn脚,单独测量时,EC这边和南桥那边都有3.3v电压,是否正常?按开机键,EC的52脚电压还是没有变化,先换个EC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