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E14 板号NM D291开机音乐

楼主(2024-07-14):
接同行的机器是一台联想的E14。板号NM d291一开机就音乐。拆机查看主板。是低温锡就直接给同行报CPU虚焊,直接主板上BGA。拆下CPU,掉了好多皮。还断了一条线。这都是小意思。直接补。植锡补点加焊接折腾到半夜2点,一装机结果还是音乐。心想是不是BIOS问题。就上论坛一搜。结果好多是都是一开机音乐。刷了BIOS就好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在想应该先易后难的。(先刷BIOS后重植CPU)于是在论文连着下了四个BIOS都不行。都是一开机就报警。(这个时候觉得是自己CPU没焊好。可能连锡之类的)由余时间太晚了。就想着第二天在来搞。、      第二天一上班就开始测试内存条件。这板子有图纸。还是比较方便。直接测两条内存总结。好家伙。不测还好。一测一条3.3另一条只有0.2。

拔掉内存测阻值。正常的一条是890,另一条无穷大。(心想不会是爆板了吧?)把主板反复观察了一遍。确认没有焊爆板之后心里大喜。心想最多是飞条线。倒还好。不用赔块板。在确认这条线通向5个点后。就挨个测通断。在测在R9304电阻边上的过孔线后惊喜来了。看图

直接焊锡补好。收钱。不上亮机图了。懒

网友A:
这单生意算是走了个大圈圈啊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最初的原始故障点是BIOS呢还是就是内存3.3V过孔断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单生意算是走了个大圈圈啊

对啊。同行的。量大。利润少西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最初的原始故障点是BIOS呢还是就是内存3.3V过孔断线的问题呢?>

最原始的问题就内存总线断线。

网友(2024-08-20):
JCP1是内存?

网友:
NM-D291 图纸与点位

nm-D29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