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救命8p不开机电流一直这样

楼主(2024-07-14):
大哥们救命  8p不开机 电流一直这样是什么问题 哪里的问题 #苹果手机维修#
大佬们来救一下  小白一枚

网友A:
电压过高或者是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高或者是不够

电源那里4点几伏了应该没问题的 有电池也开不了机

网友:
各位大佬们来看看 指点一下 救救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那里4点几伏了应该没问题的 有电池也开不了机

断开电池,在电池接口供电才能直观的看电流,电压调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池,在电池接口供电才能直观的看电流,电压调4V

视频哪个就是在电源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哪个就是在电源供电的

电池端口供电你调4.5V?
小问题让你修出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端口供电你调4.5V?
小问题让你修出打故障

那这个要调多少电压

网友:
大佬吗们 有红包 快过来指导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