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tek-RT3667BB 无VCORE 芯片保护所致,都进来吹吹水!

楼主(2024-07-14):
修到一张不常见的故障,就分享给大家  (也可能是我修的少  才会觉得少见)

版号:Asrock A320M-HDV REV4.00 故障现象 通电无复位  万用表测量 无APU_VDD_RUN 无APU_VDDCR_SOC 这两个CPU主供电!  主控芯片是RT3677BB+RT9624

简单测量了 RT3667BB_EN  3.3v 正常 ,RT3667BB_VCC  5v正常 , pin 47  PVCC 12V 正常, RT3667BB_TONSET  RT3667BB_TONSETA 外接电阻正常,RT9624的VCC 12V 正常! 感觉没啥大问题  ,不要盲目去换主控芯片 ,要用示波器看看真面目,是芯片坏了  无输出  还是输出保护了!

先测试APU_VDD_RUN    发现 有波形输出  说明 主控一般没问题! 是个三角形的波形  这样的波形  一般都是过流保护了(根据以往经验  还有一些芯片数据手册里面会写到 锯齿形的三角波是过流保护)  这里走了弯路。

就开始测量 3到10 外围电路  各个电阻  电容,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明显异常, 后来 又在  APU_VDD_RUN 加了大的滤波电容   也是一样的故障! 陷入了沉思  难道真是芯片3667主控坏了吗?

又看了一眼数据手册,   发现芯片控制了2路电压, 随即去检测另一路APU_VDDCR_SOC。

发现问题!

测量 APU_VDDCR_SOC 发现  第一相 PU4 的5脚 RT3667BB LGATEA1 输出12V ,明显不正常  下管G级高电平  处于放电保护状态! 第二相正常

拆料板更换PU4 RTRT9624F  后 上电     测量电压也正常了  !  VDD电感前端 RT3667BB PHASE1

VDD电感后端端APU_VDD_RUN   VDD上管G级  RT3667BB UGATE1R

SOC 电感前端 RT3667BB PHASEA1   SOC 电感后端APU_VDDCR_SOC
SOC上管G级  R_UGATE_NB11

接上内存 跑码完成  顺利亮机。

这个故障刚开始走了弯路  盯着 APU_VDD_RUN这一路供电不放  ,其实是另一路故障 导致的,下次要是思路正确  就是秒杀的故障!

欢迎大家加分肯定,下次遇到 有趣的故障  还会分享!  (有时候感觉修板也是一种乐趣  ,修好一张不好修的板子  ,会获得极大的满足!)

网友:
高手!
我也喜欢修这些疑难的板子,修好的时候很开心

网友:
供电相对来说是简单的,用万用表直接就可以找到主要故障,复位后缺相的疑难杂症就要动脑筋找故障点了。

网友A:
我没示波器,但测到ocp_l 被拉低了, 是3.3接10K电阻进的主控,现在怀疑就是你写的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示波器,但测到ocp_l 被拉低了, 是3.3接10K电阻进的主控,现在怀疑就是你写的这种问题。

可以买一个试试   旧的几百元   很便宜!

网友:
我有两张A320M HDV,一张1.0版本的95712,一张4.0版本的3667,死活修不出CPU供电,感谢楼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