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24-07-14):
主板装内存点不亮,不装内存报警,刷了BOIS  还是不行,一般还是上面地方原因,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电脑的型号、版号、电流跑的情况、不装内存报警的情况都不描述一下,坛友们也是没法帮你的。

网友:
换内存,可能是频率不对

网友:
联想H61  ,不应该内存, 也换内存了

网友:
我遇到过,换根内存好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bios再刷

网友:
内存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该机型大部分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查SMBUS ,查SPD,查内存的地址线数据线

网友:
bios 的电池抠一下试试

网友:
兼容性,不是所有的兼容都好的,特别是品牌机.

网友:
兼容性问题 排除法  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