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482EGR通病+12VSUS电压拉低通病点位图秒杀

楼主(2024-07-14):
UX482EGR通病+12VSUS电压拉低通病,  拆掉PQ8807丝印D62管子PSL8706恢复14V电压正常,换管子秒杀。

网友:
好厉害  点位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故障表现是什么?

网友A:
换过了 还是一样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 还是一样怎么

我前一段时间就搞过一台  拆了这个管是可以正常用的  无声音交机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收藏了

网友B:
华硕UX482EG主板群主所说的故障是很小电流D62管有一个脚量是无穷大的,但坏板量到是1k多欧姆阻值,这是通病秒杀,修好很多这种情况,换D62管大部分都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UX482EG主板群主所说的故障是很小电流D62管有一个脚量是无穷大的,但坏板量到是1k多欧姆阻值,这是通病 ...

你修很,没见你标注出来,  这款机器本来也少。。。一年也遇不上几台。。

网友:
没修到这种问题!主机没见过

网友:
发财管子 。

网友:
楼主有点位就分享上来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牛啊,收了,以备后面遇到用

网友:
点位在哪买的兄弟?

网友(2024-08-20):
点位分享一下

网友:
换D62管不会好的 直连没声音 简单的后极VS电压拉低了 换个管子秒绿泡泡

网友:
换D62不会好,正解换Q2809秒杀,是因为Q2809这个拉低了14V,位置在cpu边上那个晶振旁边的6脚管子

网友(2025-10-02):
这个14v是通病不错 但不一定都是这个pq8807的问题 我换了还是不行   12v相连的三个芯片都有可能 q2811 q2809 q2806  一个个排除最后去掉q2811正常  我看了另外朋友的贴子 有的是直接短接 没有找到病因 会有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可能 不推荐还是找到病因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