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710s-13ikb无声音

楼主(2024-07-14):
我有台联想 ideapad 710s-13ikb笔记本无声音输出,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声卡驱动装能上,内置喇叭和插音箱都无声音输出,于是换了声卡芯片,换后开机声音就有了,满以为可以了,装机再测试又无声音输出,开始认为是声卡芯片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芯片,测试又有声音输出来。可把机器放一边等一会再测试又没声音了。大师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 出现问题 也可能导致没声音

网友:
CPU 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没声音

网友:
现在的机器  考虑玩声卡就要考虑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