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一直涨surfacepro7

楼主(2024-07-14):
电流一直涨   surfacepro 7  升级内存  上完内存改完电阻  bios之后  电流跑到1.3不掉一直跑能跑到2.0  怕烧机器断电不敢跑了   球这是啥原因。

网友:
就是不跑码或者卡代码了

网友A:
就是卡内存不跑码,你估计没压散热器,CPU发热电阻会变高,需要更大的电流来维持运行,你看到的这个电流持续上升只是因为CPU热,不是在跑码。先检查配置电阻是否虚焊,两端是否有值,刷回原机BIOS看是否亮机,不行就加焊一遍内存,风枪不要超过380度,转圈预热,不要怼着颗粒一直吹,加焊不成功拆下颗粒看是否有空焊大小球问题,以及颗粒型号是否支持

网友B:
估计没上散热器,CPU发热电阻会变高,需要更大的电流来维持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上散热器,CPU发热电阻会变高,需要更大的电流来维持运行

上了 的   最后 cpu 顶不住了 可能降频关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卡内存不跑码,你估计没压散热器,CPU发热电阻会变高,需要更大的电流来维持运行,你看到的这个电流持 ...

感谢你的 回答  不过我已经把cpu干下来了 我以为南桥挂了  可能真是bios问题  我没有试过原bios  现在准备把cpu干回去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 回答  不过我已经把cpu干下来了 我以为南桥挂了  可能真是bios问题  我没有试过原bios  现在准备把cpu干回去试一试

妈耶ip四川成都,你不会是在若安好那里干活吧,那个老板是骗子啥都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耶ip四川成都,你不会是在若安好那里干活吧,那个老板是骗子啥都不懂的

对啊 不知道啊  学东西嘛  反正别人不会就自己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