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们8代单U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4-07-14):
        一块8代单U主板(8250U)开机电流卡在180ma不动。
        查了主板上主要的信号,32K,24M,除了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其它各种供电各种PWROK都有,PLTRST有,连H_CPUPWRGD都有,就是CPU不发出SVID到电源芯片。
        此板的BIOS 是挂载在EC下面的,EC采用南唐NPCE985LAODX,CPU读取BIOS是通过LPC总线和EC通信再到BIOS的,测试只有LPC_CLK,而且是连续的,其它几个信号一点都没有。
        BIOS是确定刷好了的,波形只有加电时EC读取的波形。
        换了一颗好U上去也不行,换了EC也不行,求助老师们这是CPU还要差什么条件吗?

网友A:
vccsa
vccio有没有电压,各种pg

网友:
辗转反侧,一夜难眠。·还望高手,给予提点。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
vccio有没有电压,各种pg

VCCSA是CPU供电芯片产生的有1.05V,VCCIO是另外一组PWM产生的,也有1.05V,PG信号也基本上测试了都有高电平。

网友:
cpu没有掉点吧

网友:
CPU没有掉点,最近这个板换U比较多,都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