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测下NCP81174的8脚分压电阻阻值

楼主(2024-07-15):
掉件。

请帮忙测阻值、分压后多少V?,先谢。

网友A:
ILIM过流关断阈值设置 ,输入的REF 2V   ILIM 的值0-2V 范围,,怎么取分压电阻,看取的过流值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LIM过流关断阈值设置 ,输入的REF 2V   ILIM 的值0-2V 范围,,怎么取分压电阻,看取的过流值确定

谢谢。我找到个显卡图纸,是12.1K、3.3K。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