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14s怪问题

楼主(2024-07-15):
插电源电池键盘过一会儿就不能用
不插电源用电池  键盘什么都好用除此之外无任何问题
求指点迷津

网友:
为啥不刷个BIOS呢

网友:
我有台acer的12代i3 也差不多这个问题,刚进系统前几秒可以用键盘触摸板,过了一会儿,键盘,触摸板,usb全部不能用,但大小写灯可以切换。送保说有磕碰拒保了

网友A:
先不接电池!用电源适配器供电,查看待机和开机3V和5V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接电池!用电源适配器供电,查看待机和开机3V和5V是不是正常。

35v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