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万用表供电充电触摸式3.7V锂电池升压9V电源

楼主(2024-07-15):
万用表通用的魔改方法:
我自己改触摸开关(电子开关)控制9V升压电路通电来驱动万用表,支持边充边用(注:充电升压电路地与锂电池公共地需要稍微改动)。万用表整机待机只有7ua而已相当于锂电池自放电电流那么小,就算你长期不用表时,它能待机1年这么久还有电,也不会跑电耗光电池电量!也不用经常换电池,只需没电充满电就好了

附上充电升压电路图和触摸开关电路图:

附上充电升压小板实物图改法和正确接法方法:

附上改背光灯开机常亮方法:

效果图:
想观看大图效果先点下面小图2秒保存此图(GIF格式)到手机,再到手机相册打开此图会清晰一点!

触摸开机效果

改背光常亮效果

网友A: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这种充电温度极高!反正温度都很高还不如做成快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这种充电温度极高!反正温度都很高还不如做成快充的!

高温也没事的(可自行加散热片),这温度是正常的,4056充电芯片最大是1A电流就是设置1K电阻。上面电路图有配表指定用多大电流设置多大电阻

网友A:
楼主!我也感兴趣!所以测试了一下供电电压!用可调电源3-10V测试!用鳄鱼夹!夹住,发现只要有3V就能带动万用表!低于3V不工作!升压其实可以去掉节约用!其实5V就够了!9V是满格电压!10v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感兴趣!所以测试了一下供电电压!用可调电源3-10V测试!用鳄鱼夹!夹住,发现只要有3V就能带动万用表!低于3V不工作!升压其实可以去掉节约用!其实5V就够了!9V是满格电压!10v也可以!

只用3V?如果只用9V万用表上使用各档精度会不准的,一定要9V电压才行,5V也可以用老显示欠压标志不好看不如调9V好一点,另外有个别万用表只用3V电池供电(2节1.5V电池),别搞错电压接上9V会烧表,这个3V万用表不适合9V供电的(不用改直接上3.2V锂电池就好了加一个充电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A:
有个严重问题是!电池空间太小了,不好破坏了装吧?没空间啊!不如福禄克万用表,设计的都很小巧,我比对了一下,至少还要拆一半空间出来!这个怎么解决?很多小巧的福禄克万用表,空间都是急剧压缩的!根本没空间扩张,
说到这里我又有个大胆的想法!电池贴外面用就不用拆了!对不对?挂外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严重问题是!电池空间太小了,不好破坏了装吧?没空间啊!不如福禄克万用表,设计的都很小巧,我比对了一下,至少还要拆一半空间出来!这个怎么解决?很多小巧的福禄克万用表,空间都是急剧压缩的!根本没空间扩张,
说到这里我又有个大胆的想法!电池贴外面用就不用拆了!对不对?挂外边

不会,万用表空间这需要你打开自己的表看看有多少空间可以利用来决定使用锂电池尺寸大小和充电板子的尺寸大小来定,我的表刚刚装下去没问题,万用表壳子什么都没改,只开一个type充电吼而己的,如果你的表确实没空间只能挂外边了

网友A:
直接把背后打穿!然后拉条电源线出去!然后我就可以用巨大的充电宝来给他供电,你待机一年,我就待机3年!搞个可拆卸模式,用完我就把充电宝收起来!也排除了待机耗电问题!完美解决!而且不用拆内部结构,打一个洞拉线就好了!没电了,我就把充电宝拿去充电,分开架构,大容量模式,几乎不用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背后打穿!然后拉条电源线出去!然后我就可以用巨大的充电宝来给他供电,你待机一年,我就待机3年!搞个可拆卸模式,用完我就把充电宝收起来!也排除了待机耗电问题!完美解决!而且不用拆内部结构,打一个洞拉线就好了!没电了,我就把充电宝拿去充电,分开架构,大容量模式,几乎不用拆件!

我只用一节1300ma手机锂电池

网友B:
简单事情搞复杂了,两块锂电池串连8.4伏解决问题,对于高精度表这种升压的电压不干净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事情搞复杂了,两块锂电池串连8.4伏解决问题,对于高精度表这种升压的电压不干净影响精度,

可以加大容量的贴片电容滤波减少升压电源杂波干扰,没问题!还有你可以看看上面我的万用表改背光灯常亮那个位置的实物图供电电路构成稳压电路(原理图)基本排除电源杂波干扰影响高精度!也不排除对于别的万用表是否带稳压电路构成抗干扰!

网友C:
充电会不会热。我自己两个18650电池。基本上半年充电一次。就用可调电源充电。挂表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会不会热。我自己两个18650电池。基本上半年充电一次。就用可调电源充电。挂表的背面。

会的,充18650会热的(高温),充2节没关系还是安全的。

网友D:
买三节小号锂电池,安装一个7809,接一个充电接口,比这个升压板稳定,纯净还没有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三节小号锂电池,安装一个7809,接一个充电接口,比这个升压板稳定,纯净还没有波纹,

你说小号锂电池是10440吧,这种电池真实容量只有350ma

网友:
我也是用的锂电池升压

网友:
补充改进万用表进入休眠状态自动关灯思考原理,只需按一下量程切换键或照明键会进入待机状态自动开启背光灯!主芯片工作时(待机)电源会消耗电流有3V(压降),当主芯片进入休眠节能电源会恢复3.3V,原理就是利用电压比较器的同相反相进比较供电电源压降来判断电平高低输出,9.5V是升压电路调定电压输出得来(此原理可供参考)

网友:
这个小转接板,不改造的话待机电流大,个把月差不多就没电了,我此前是用插头,用表的时候插上,长期不用表的话直接拔插头,没有这个方法方便

网友:
花里胡哨的,没事做吧

网友E:
用过这种改造的9v电池,电池保护板实际上待机功耗也不小,大约1个月左右就需要充电一次,当然更得需要一个优质的电池来改造,淘宝咸鱼都有人有改造好的9V电池出售,小板的价格大约是3元一个。自己手里有不错的电池可以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这种改造的9v电池,电池保护板实际上待机功耗也不小,大约1个月左右就需要充电一次,当然更得需要一个优质的电池来改造,淘宝咸鱼都有人有改造好的9V电池出售,小板的价格大约是3元一个。自己手里有不错的电池可以自己改。

升压小板默认设计是接了电池长期给升压电路长期供电的(耗电),我的方案是把小板的电池负极和升压电路负极划断不连通再加入触摸开关(电子开关)专门控制升压电路供电,所以万用表不用时候耗电基本只有触摸开关待机消耗7ua而已!相当于锂电池自我放电差不多不费电!

网友(2024-09-29):
我的是两块锂电池串连使用也不错

网友:
万用表用有漏液风险电池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