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强刷华硕 幻15 GU502LW,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板载主板内存有问题。

楼主(2024-07-15):
请教各位大哥  华硕 幻15 GU502LW,板载主板内存有问题。 下载 官方最新的BIOS,用BIOS内存SPD清除工具,说可以把板载内存屏蔽,得到了修改后的BIOS ROM,但是进入笔记本的BIOS里,ASUS EZ FLASH3 ,提示 selected fie is not a proper BIOS!
这要怎么解决,强刷。但是笔记本无法进入BIOS,只有UEFI引导。做了各种U盘,也引导进入DOS。 好像不支持LEAGUE引导。

网友A:
bios芯片拆下来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拆下来烧录

只有这个办法了吗? 因为主板上的16G已经有问题。WIN10或WIN11会死机的。 根本无法在WIN里刷BIOS。 但是又引导不了DOS,只有 UEFI SHELL 或  主板自带的 EZ FLASH3可以刷机。

网友:
你好歹把正常的BIOS传上来

网友:
我之前是用了这个工具。自己清除BIOS信息。

想通过  BIOS for ASUS EZ Flash Utility 来升级 。但是提示固件不对。
ROM 已经上传了请各位大哥帮忙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