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键盘问题

楼主(2024-07-15):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笔记本
自带键盘两个ctrl都没用,外接usb键盘的ctrl可以用,换了笔记本键盘还是一样,请问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排线座子出问题?还是ec出问题?
笔记本
自带键盘
问题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系統呢?進PE試試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键盘测试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