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ps9mb8e0没主供电维修

楼主(2024-07-15):
用的充电芯片是ISL6237,VDDP 要有6V,实测4.2V(是正常的),19脚ADET(ACIN)3.5V,正常 。怀疑是充电芯片坏,换了芯片,VDDP有5.1V,出了ASGATE,但后面的BUCK_BOOST电路还是不升压。怀疑是EC有问题了。
SYSTEM_AC_IN(正常为2.6V)只有0.2V,不正常,有可能是EC拉低了。
SYS_SHDN# (正常为2.5V)为1.0V不正常。

突然测到NBSWON#电压为7.2V不正常。通过实物看R673、D28和R5135没装,割断D28,NBSWON#还是9V多,那就不是TYPE_DOCK_PWRTN#造成的,R358 的VSTBY_FSPI端只有1.1V,也不是它造成的。还连接到CN2的第9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