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5):
板号DAH98RMBAD0 ,可以开机 ,进系统会自动重启测量图中电感1.7v ,感觉不正常 ,TPS51394 的14脚反馈电阻腐蚀 现在测200k,不知道实际多少,有在修的师傅帮我看看 谢谢
自动重启
华为
荣耀
重启

网友:
这个电感在内存背面 。。如果是内存供电那这电压就太高了

网友:
这个可以测吧,看电感和那个供电相通

网友:
找芯片资料有可能有

网友:
5v 3.3v 1.0 都可以用这个芯片

网友:
有再修的师傅帮我测下这个14脚反馈电阻是多大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