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官网新主板BIOS用编程器怎么刷

楼主(2024-07-16):
今天遇见一个华硕B460主板,需要刷BIOS,从官网下载后氏CAP文件,以以往的经验,刷之前把800字符前边跳过就可以了,可是这个16M的BIOS不行,缓冲值不对,经过测试,16M的BIOS是从1000以后没有加密。所以把之前的800改成1000,成功pojie华硕官网BIOS。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转换一下 然后用编程器刷入就可以

网友:
华硕的什么都不用改啊,官网下载,文件名把cap改成bin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
这里有现成的转换软件: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805-1-1.html

网友(2024-10-06):
16M是2048,,我查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