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850主板不联机

楼主(2024-07-16):
850主板不联机,其他功能都正常,换过usb座子,数据线是好的,该如何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打值USB接口两个数据线是否正常,通常是主芯片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USB接口两个数据线是否正常,通常是主芯片挂

有1.2v压降

网友:
测量USB口,1个对地,1个5v2个数据,数据直通CPU,一般在0.4到0.7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