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TX1060电竞版5G,求NCP81174处高清照。先谢!

楼主(2024-07-16):
希望能标出件的参数。顺带测下NCP81174的8PIN分压后是多少V?

感谢两位的回复。
此图与实物不配:

网友A:
8脚过流脚,显卡一般设为 OCP 300A

网友A:
掉件可以参考MS V317 R1.0电路图去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过流脚,显卡一般设为 OCP 300A

谢谢你。你能把完整图纸发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件可以参考MS V317 R1.0电路图去补

请你上传MS V317 R1.0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上传MS V317 R1.0图纸,谢谢。

MS V317 R1.0图纸

MS-V317 R_1.0.pdf

网友:
谢谢。能再帮我把缺件的值标出来吗?

网友B:
请你帮我标下有没有件,有件的值。你帮拍的照看不清。

网友:
认真学习。等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帮我标下有没有件,有件的值。你帮拍的照看不清。

网友C:
我这个也是不出gpu电压 开始加热芯片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不出gpu电压 开始加热芯片就有

没有图纸就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