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000P 2021 后面USB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24-07-16):
前几天遇到一台R7000 2021 屏、D壳都摔坏的。搞好后,发现后侧的2个USB3.0不能用。
检测供电、数据线对地都正常,拆开发现是经过一个USB3.0 HUB芯片。测芯片的供电、复位、时钟、和CPU的连接一切正常,最后加焊一下,ok

网友A:
you 有没有可能是这两个共模给顺便加焊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ou有没有可能是这两个共模给顺便加焊好了

层主细心!  不过,这些都测量过,当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细心!  不过,这些都测量过,当然没问题

那东西量不出来,容易收到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上是断裂,肉眼不可见,一测量就好,一热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