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安卓原生系统不ROOT怎么进行机型修改??

楼主(2024-07-16):
求助各位大神!!!道格V20 pro,安卓12的系统,这样ROOT的情况下,手机型号怎么修改修改?

网友A:
超权限操作咋可能不ROOT,这也不是ROOT就能修改的,得拆系统包魔改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权限操作咋可能不ROOT,这也不是ROOT就能修改的,得拆系统包魔改系统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