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 报错查询

楼主(2024-07-16):
DELL指示灯 报错查询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Latitude 电池状态
电池电量指示灯变为白色或琥珀色,指示电源状态和剩余电池电量。请参阅下面的表。
表 1:当前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充电 LED 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说明
1电池状态指示灯

Latitude 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提醒:了解如何对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进行故障处理以解决电池或电池充电问题。
如果笔记本电脑已连接至电源插座,则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表 2:当前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连接交流适配器时的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
系统电源状态电池电量级别LED 指示灯行为
S0 - S5
已充满电
S0 - S5
未充满电
白色

如果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运行,则电源或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表 3:当前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未连接交流适配器时的电池和电源 LED 指示灯状态。
系统电源状态电池电量级别LED 指示灯行为
S0 - S511% 到充满电
S0 - S5
低于 10%
琥珀色常亮

(表 4):当前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状态
系统电源状态描述
S0(打开)笔记本电脑已通电。
S4(休眠)笔记本电脑几乎关机,上下文数据已写入硬盘。
S5(熄灭)笔记本电脑已断电/关机。
提醒:了解如何进行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故障处理。此外,了解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以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有关电池保修支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文章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保修支持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23 年至今型号)
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位于笔记本电脑的侧面(如以下部分所示)。
提醒:电源按钮上带有集成指纹读取器的笔记本电脑不包含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
表 5:电源按钮和电池电量指示灯
指示灯说明
1电池电量状态指示灯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23 年至今型号)
提醒:这些笔记本电脑依靠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或白色的闪烁模式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提醒:
闪烁模式包含两组数字,表示为:(第一组:琥珀色闪烁,第二组:白色闪烁)。
  • 第一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至 9 次,接着短暂暂停,LED 指示灯熄灭 1.5 秒,呈琥珀色亮起。
  • 第二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到 9 次,然后是较长时间的暂停,然后以白色的 1.5 秒的时间间隔再次开始下一个周期。
例如:检测到无内存错误 (2,3)。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 2 次,接着暂停,然后呈白色闪烁 3 次。电源 LED 指示灯将暂停 3 秒,然后自动重复下一个周期。
下表提供有关琥珀色和白色闪烁模式,以及可能的故障处理步骤的信息:
表 6:Latitude 笔记本电脑的 LED 指示灯闪烁顺序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指示灯闪烁顺序故障描述故障
1,1TPM 检测失败主板错误
1,2SPI 闪烁故障主板错误
1,5EC 无法对 i-Fuse 进行编程主板错误
1,6EC 代码流错误电源问题
2,1CPUCPU 可能出现故障
2,2主板BIOS主板,包括 BIOS 损坏或 ROM 错误
2,3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2,4内存内存/RAM故障
2,5内存安装的内存无效
2,6主板芯片组主板/芯片组错误
2,7LCD液晶屏故障
2,8LCD液晶屏电源滑轨故障
3,1RTC 电源故障CMOS 电池故障
3,2PCI/显卡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3,3BIOS 恢复 1找不到恢复映像
3,4BIOS 恢复 2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3,5电源滑轨故障EC 进入电源顺序故障状态。
3,6SBIOS 闪存损坏SBIOS 检测到闪存损坏
3,7ME 错误等待 ME 答复 HECI 超时
提醒:如果代码不同于上面所列,请与戴尔技术支持联系。或者,您可以在以下文章中了解更多信息: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以帮助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17 年至 2023 年型号)
这些笔记本电脑依靠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或白色的闪烁模式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提醒:
闪烁模式包含两组数字,表示为:(第一组:琥珀色闪烁,第二组:白色闪烁)。
  • 第一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至 9 次,接着短暂暂停,LED 指示灯熄灭 1.5 秒,呈琥珀色亮起。
  • 第二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到 9 次,然后是较长时间的暂停,然后以白色的 1.5 秒的时间间隔再次开始下一个周期。
例如:检测到无内存错误 (2,3)。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 2 次,接着暂停,然后呈白色闪烁 3 次。电源 LED 指示灯将暂停 3 秒,然后自动重复下一个周期。
下表提供有关琥珀色和白色闪烁模式,以及可能的故障处理步骤的信息:
表 7:Latitude 笔记本电脑的 LED 指示灯闪烁顺序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指示灯闪烁顺序故障描述故障
2,1CPUCPU 可能出现故障
2,2主板BIOS主板,包括 BIOS 损坏或 ROM 错误
2,3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2,4内存内存/RAM故障
2,5内存安装的内存无效
2,6主板芯片组主板/芯片组错误
2,7LCD液晶屏故障
2,8LCD液晶屏电源滑轨故障
3,1RTC 电源故障CMOS 电池故障
3,2PCI/显卡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3,3BIOS 恢复 1找不到恢复映像
3,4BIOS 恢复 2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3,5电源滑轨故障EC 进入电源顺序故障状态。
3,6SBIOS 闪存损坏SBIOS 检测到闪存损坏
3,7ME 错误等待 ME 答复 HECI 超时
提醒:如果代码不同于上面所列,请与戴尔技术支持联系。或者,您可以在以下文章中了解更多信息: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帮助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15 年至 2017 年型号)
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位于笔记本电脑的右上侧附近,如下所示: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15 年至 2017 年型号)
这些笔记本电脑依靠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或白色的闪烁模式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提醒:
闪烁模式包含两组数字(第一组:琥珀色闪烁,第二组:白色闪烁)。
  • 第一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至 9 次,接着短暂暂停,LED 指示灯熄灭 1.5 秒,呈琥珀色亮起。
  • 第二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到 9 次,然后是较长时间的暂停,然后以白色的 1.5 秒的时间间隔再次开始下一个周期。
例如:检测到无内存错误 (2,3)。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 2 次,接着暂停,然后呈白色闪烁 3 次。电源 LED 指示灯将暂停 3 秒,然后自动重复下一个周期。
下表介绍了琥珀色和白色闪烁模式,以及可能的故障处理步骤:
表 8:Latitude 笔记本电脑(2015 到 2017 年型号)的 LED 指示灯闪烁顺序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指示灯闪烁顺序故障描述故障
2,1CPUCPU 可能出现故障
2,2主板BIOS主板,包括 BIOS 损坏或 ROM 错误
2,3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2,4内存内存/RAM故障
2,5内存安装的内存无效
2,6主板芯片组主板/芯片组错误
2,7LCD液晶屏故障
3,1RTC 电源故障CMOS 电池故障
3,2PCI/显卡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3,3BIOS 恢复 1找不到恢复映像
3,4BIOS 恢复 2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提醒:如果代码不同于上面所列,请与戴尔技术支持联系。或者,您也可以从以下文章中了解更多信息: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帮助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提醒:了解如何进行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故障处理

Latitude E 系列电池指示灯状态Latitude E 系列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指示灯状态
电源或电池指示灯变为白色或琥珀色,指示电源状态和剩余电池电量。请参阅下面的表。
表 9:Latitude E 系列笔记本电脑上的 LED 指示灯状态。
指示灯说明
1电源指示灯
2硬盘指示灯
3电池状态指示灯
4WiFi指示灯

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表 10:Latitude E 系列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
电池状态LED 指示灯行为后续步骤
您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了未经验证或不支持的非戴尔交流适配器。
闪烁的琥珀色指示灯和白色指示灯交替亮起
尝试重新拔插交流适配器或尝试使用“已知良好的”适配器,如果故障仍然存在,请考虑更换交流适配器。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发生临时性电池故障
闪烁的琥珀色指示灯和稳定的白色指示灯交替亮起
尝试重新拔插电池。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换用另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可能需要更换电池。有关电池保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保修支持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发生致命性电池故障
琥珀色指示灯持续闪烁
尝试双向交换“已知良好的”电池,并查看电池是否出现故障。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可能需要更换电池。有关电池保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保修支持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电池处于完全充电模式
指示灯熄灭。
无需进一步的操作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电池处于充电模式
白色指示灯亮起
无需进一步的操作
提醒:了解如何对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进行故障处理以解决电池或电池充电问题。

如果笔记本电脑已连接至电源插座,则电源或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表 11:Latitude E 系列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交流适配器时的电源和电池指示灯状态。
电源状态充电状态LED 指示灯行为
任何(0-100%)
白色常亮
待机
任何(0-100%)
呈白色缓慢闪烁(亮度缓慢增强/减弱)。
熄灭、休眠。
>90% 电量
熄灭、休眠。
电量 = 90%
白色常亮

如果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运行,则电源或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表 12:Latitude E 系列笔记本电脑未连接到交流适配器时的电源和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
电源状态剩余电池电量LED 指示灯行为
电量 = 10%
白色常亮
10% 电量
琥珀色常亮
待机
电量 = 10%
呈白色缓慢闪烁(亮度缓慢增强/减弱)。
待机
10% 电量
琥珀色常亮
熄灭、休眠。
任何(0-100%)
提醒:了解如何在戴尔笔记本电脑上检查电池运行状况。此外,了解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以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有关电池保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文章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保修支持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08 年至 2015 年型号)
三个 LED 指示灯位于笔记本电脑右前侧附近,如下图所示。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2008 年至 2015 年型号)
这些笔记本电脑依靠电池 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或白色的闪烁模式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提醒:
闪烁模式包含两组数字,表示为:(第一组:琥珀色闪烁,第二组:白色闪烁)。
  • 第一组:LED 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 1 到 9 次,然后是短暂停,LED 指示灯熄灭 1.5 秒的时间间隔。
  • 第二组:LED 指示灯闪烁 1 到 9 次,然后是较长时间的暂停,然后以白色的 1.5 秒的时间间隔再次开始下一个周期。
例如,“未检测到内存(2,3)”,电池LED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两次,暂停,然后呈白色闪烁三次。电池LED指示灯将暂停3秒,然后自动重复下一个周期。
下表介绍了琥珀色和白色闪烁模式,以及可能的故障处理步骤:
表 13:Latitude 笔记本电脑(2008 到 2015 年型号)的 LED 指示灯闪烁顺序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指示灯闪烁顺序故障描述故障
2,1CPUCPU 可能出现故障
2,2主板BIOS主板,包括 BIOS 损坏或 ROM 错误
2,3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2,4内存内存/RAM故障
2,5内存安装的内存无效
2,6主板芯片组主板/芯片组错误
2,7LCD液晶屏故障
3,1RTC 电源故障CMOS 电池故障
3,2PCI/显卡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3,3BIOS 恢复 1找不到恢复映像
3,4BIOS 恢复 2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3,5电源滑轨故障EC 进入电源顺序故障状态。
3,6SBIOS 闪存损坏SBIOS 检测到闪存损坏
3,7ME 错误等待 ME 答复 HECI 消息时超时
提醒:如果代码不同于上面所列,请与戴尔技术支持联系,或了解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

早期型号上的诊断指示灯表 14:早期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型号上的系统 LED 指示灯状态
指示灯说明
1电源指示灯
2硬盘指示灯
3电池状态指示灯
4WiFi指示灯
下面说明了发生可能的错误时如何解读笔记本电脑 LED 指示灯代码。
表 15:早期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型号的系统 LED 指示灯状态、其对应的故障描述以及后续步骤
存储 LED电池 LED无线 LED故障描述后续步骤
闪烁固体固体处理器可能出现故障。与戴尔支持联系
固体闪烁固体检测到内存模块但遇到错误。内存进行故障处理
闪烁闪烁闪烁系统主板发生故障。与戴尔支持联系
闪烁闪烁固体可能是图形卡/视频故障。显卡进行故障处理
闪烁闪烁系统在硬盘初始化时出现故障或系统在选项ROM初始化时出现故障。硬盘进行故障处理
闪烁闪烁USB 控制器在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检查端口是否损坏并卸下所有 USB 设备。对端口进行故障处理
固体闪烁闪烁未安装/检测到内存模块。内存进行故障处理
闪烁固体闪烁液晶屏在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显卡进行故障处理
闪烁闪烁调制解调器导致笔记本电脑无法完成 POST。尝试重新拔插或卸下所有调制解调器卡。
闪烁内存无法初始化或内存不受支持。内存进行故障处理
提醒:了解如何进行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故障处理。此外,了解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以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Latitude D 系列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 LED 指示灯状态电池指示灯状态
如果计算机已连接至电源插座,则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 呈绿色稳定亮起 — 电池正在充电。
  • 呈绿色闪烁 — 电池已基本充满电。
如果计算机使用电池运行,则电池指示灯将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 熄灭 — 电池已充满电(或计算机已关闭)。
  • 呈橙色闪烁 — 电池电量不足。
  • 呈橙色稳定亮起 —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
提醒:了解如何进行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问题故障处理。此外,了解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以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有关电池保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池保修支持

Latitude D 系列笔记本电脑(2008 年之前的型号)上的诊断 LED 指示灯指示灯错误代码
下表展示了无法开机自检的情况下可能会显示的指示灯代码。
表 16:Latitude D 系列笔记本电脑(2008 年之前的型号)的 LED 指示灯代码、其对应的故障描述以及后续步骤
闪烁代码描述下一步
微控制器正在将笔记本电脑控制权交给处理器。如果未检测到任何处理器,该代码将继续显示。1.重新拔插处理器。2.更换主板。3.更换处理器。
内存出错。1.请重置内存模块。2.更换内存模块。3.更换主板。
系统主板组件发生故障。更换主板。
显卡问题导致笔记本电脑无法完成 POST。1.更换显卡。2.更换主板。
键盘问题导致笔记本电脑无法完成 POST。1.重置键盘线缆。2.更换键盘。3.更换主板。
USB 控制器在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1.卸下所有 USB 设备。2.更换主板。
未安装 SODIMM。1.安装内存模块。2.请重置内存模块。3.更换内存模块。4.更换主板。
液晶屏在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1.重新拔插液晶屏线缆。2.更换液晶屏。3.更换显卡。
调制解调器导致笔记本电脑无法完成 POST。1.重新拔插调制解调器。2.更换调制解调器。3.更换主板。
提醒:如果代码不同于上面所列,请与戴尔技术支持联系。或者,您可以在以下文章中了解更多信息:如何在戴尔计算机上运行启动前诊断测试。帮助识别潜在的硬件故障。

Latitude 平板电脑哔声码和 LED 指示灯错误代码Latitude 平板电脑哔声码
若显示器无法显示错误或问题,计算机在开机时可能会发出一系列蜂鸣音。这一系列的哔声(称为哔声代码)可用来识别问题。
表 17;Latitude 平板电脑的哔声码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哔声码(重复的短哔声)故障描述建议的解决方法
1BIOS ROM 校验和正在进行或发生故障系统主板故障,包括 BIOS 损坏或 ROM 错误。
2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 芯片组错误(北桥和南桥错误,DMA/IMR/计时器错误)
  • 计时时钟测试失败
  • A20 门电路故障
  • 超级I/O芯片故障
  • 测试键盘控制器故障
系统主板故障
4RAM读取/写入故障内存/RAM故障
5实时时钟电源故障
  • 重新拔插 CMOS 电池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 CMOS 电池或系统主板可能出现故障。
6视频BIOS测试失败显卡/芯片故障
7CPU 高速缓存检测故障处理器故障
8LCD液晶屏故障

Latitude 平板电脑 LED 错误代码
使用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传达的故障诊断指示灯代码与备用 LED 指示灯一致。电源按钮指示灯应闪烁,相应指示灯代码对应于相应的故障情况。
提醒:例如,未检测到内存,电源按钮 LED 指示灯闪烁两次后暂停,闪烁两次,暂停,然后继续。此模式将持续进行下去,直至笔记本电脑电源关闭。
表 18:Latitude 平板电脑的 LED 指示灯代码及其对应的故障描述
LED 指示灯代码故障描述建议的解决方法
1系统主板:BIOS ROM 故障系统主板,包括BIOS损坏或ROM错误。
2内存未检测到内存/RAM
  • 系统主板故障
  • 芯片组错误
  • 时钟故障
  • A20 门电路故障
  • 超级 I/O 故障
  • 键盘控制器故障
系统主板故障
4内存内存/RAM故障
5实时时钟故障
  • 重新拔插 CMOS 电池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电池或系统主板可能出现故障
6视频 BIOS显卡/芯片故障
7CPU处理器故障
8LCD液晶屏故障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25-04-19):
指的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的总结,用来初步定位问题原因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