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侧内存槽不识别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16):
GA-B85M-D3V R**.0外侧内存始终自动重启,查各种电压,正常,最后看CPU是G1820,换其他CPU,i3-4130,竟然外侧内存正常了,再多换几个也正常。换几个内存也正常。差一点大动手术。换回G1820还是不正常。G1820换到另一个H81M-K主板上两插槽内存都不存在故障,大家谈谈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1820CPU和GA-B85M-D3V 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A:
你的CPU有一个内存通道坏了,遇到4个槽子的主板就会出现你上面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有一个内存通道坏了,遇到4个槽子的主板就会出现你上面这种问题

测试的两个主板都是两个内存槽,